LC滤波之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09-10-14):
如图,信号经LC滤波后进入AD芯片,AD输入阻抗为1000欧姆,LC滤波器阻抗为308欧姆,为了达到阻抗匹配,后级应如何处理呢?使用诺顿变换产生负值电容,不可行;在A、B两端并500欧姆左右电阻,这样对滤波器匹配了,但对AD阻抗不匹配,是否可行呢?请教了。

楼主:
我表达的有问题?

网友A:
为啥要匹配啊?什么目的:防止信号反射?防止谐振放大的部分?还是获得功率匹配?

楼主:
不匹配的话,滤波器频响特性就会发生变化,就不会再是巴特沃斯滤波器了

网友B(2013-05-01):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