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控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0-14):
信号输入端口A,时钟信号B,输出端口C,
当A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端C为高电平;
当时钟信号B处于上升沿状态时,输出端C置0;如此循环
请问这该用哪种IC,用何电路,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看来是数字电路。
把真值表列完全,就找到了。

楼主:
顶起,有没有高手,提供个芯片啊

网友B:
搜下带复位的D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