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控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0-14):
信号输入端口A,时钟信号B,输出端口C,
当A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端C为高电平;
当时钟信号B处于上升沿状态时,输出端C置0;如此循环
请问这该用哪种IC,用何电路,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用触发器可以实现!!

楼主:
请问如何实现,用什么IC,希望大家在帮下忙啊

网友B(2010-01-18):
如果A是低电平呢?输出C是什么?

网友B:
最好把整体的真值表列出来,之后仔细看一看,就能出来了,用逻辑门电路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