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控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0-14):
信号输入端口A,时钟信号B,输出端口C,
当A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端C为高电平;
当时钟信号B处于上升沿状态时,输出端C置0;如此循环
请问这该用哪种IC,用何电路,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
信号输入端口A,时钟信号B,输出端口C,
当A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端C为高电平;
当时钟信号B处于上升沿状态时,输出端C置0;如此循环

循环什么?B的上升沿使得输出为0,那么输出什么时候恢复高电平?

网友B:
看不明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