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管有哪几种

楼主(2009-10-14):
LED焊在板子上,要有一定高度。我想加个套管,在生产线会比较好做。用热缩管太软了。还有其它套管好用的吗????

网友A:
还可以用黄蜡管,尼龙或者塑料材料的LED专用支架。

网友B:
卖LED灯的地方就有套管。

网友C:
用单芯硬线壳 剥一定长度套上 很好用

网友D:
黄蜡管,氟氯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