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温控器-0-300° 精度1° 怎么做?

楼主(2009-10-14):
大家好,有没人做个温控仪的?要求继电器输出,温度控制范围0-300°,使用PT100,显示误差:≤1.0%FS±1字。我现在使用W79E825ADG单片,温度测量显示没有问题,就是温度不稳定,在设定值的附近震荡比较严重。另外用到不同的系统上以后,问题更加严重。我现在使用的是普通的PID控制。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了!!

最后高定没?

网友A:
低温区很难办的,继电器输出更不好弄,试试调功模块,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温控表来参照着做

网友B:
不懂 帮定下

网友C(2009-11-30):
你是用什么东西加热的,加热的又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