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GR64或GR47的请进。。。用过的就麻烦回复个。。

楼主(2009-10-14):
正在调试手头的GR64模块,因为是拆别人模块上的,模块内部已有脚本,现在想用单片机串口发AT指令控制GR64,不知道是否需要更改什么设置,我是直接发AT指令就可以么?不用顾忌它的内部脚本。
   还有电路硬件连接是不是只需把GR64的UART1和单片机的串口连接上,如果是软件流的话。硬件流又应该怎么样?
  如果您有什么调试经验的话请分享一下,呵呵 我也是新手希望有大家的帮助 谢谢

网友A(2010-03-30):
这个东西要看电路图的!
我用过这个片子,还行,就是干扰大点!

网友B:
如果内部的脚本控制了UART口数据流,你只能先关掉它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