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项目- 温湿度检出

楼主(2009-10-14):
温湿度采集器外包说明
说明:
这是一块电路板,输入接口接2PT100(三线式),一只当作干球温度,一只当作湿球温度,然后采集这2个温度值,利用这2个温度值计算出湿度来,再将干球温度、湿球温度、湿度这3个数值,经由RS-232送到上位机去。
规格要求:
1.
输入:2RTD通道。采用端子座连接PT100温度传感器。
2.
输出:RS232(当下位机)
3.
干球温度输入范围:-100~200
4.
湿球温度输入范围:-100~200
5.
温度综合精度:±0.1 (单指电路板,不包含PT100本身精度)
6.
湿度综合精度:±1%RH(单指电路板,不包含PT100本身精度)
7.
温度显示精度:0.01 (眼睛看到以0.01在跳动)
8.
湿度显示精度:0.1%RH(眼睛看到以0.1在跳动)
9.
数据取样时间:0.5(在波特率19200 bps)
10.
通讯速率: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

11.
串行通讯协议:MODBUS(RTU)
数据字段:干球温度、湿度温度、湿度。
12.
供电方式:采用外部电源直流12v5v供应。
13.
工作环境:0~50℃,20~90%RH
其它:
1.
需自行解决温湿度校准的仪器问题,可向外租用标准电阻箱。
2.
不需提供温度传感器PT100给我方,一只几十元而已。
3.
不需提供232传输线给我方。
4.
交案时间:4
5.
单片机种类不拘,采C语言佳,方便双方同时除错。(可议)
6.
不需提供上位机软件给我方。
7.
考虑硬件成本时,越低越好。
8.
报价时需提供硬件零件成本列表,让我方作生产可行性评估。
9.
估计A/D或许需要16bit以上才能达到以0.01度及0.1%作显示数值跳动。
10.
软件上要会利用PT100的温度分度表求出温度,要会利用干湿球表计算出湿度,不管采用内插法或公式法,要符合总合精度要求。
交易内容:
1.
完整的样品板(印刷板或实验板皆可)
2.
完整的硬件线路图。
3.
完整的程序代码及批注(很要求)
4.
完整的操作说明档。
5.
结案后,第一年内有5次的售后软件除错,希望一次都不要用到。qq1265646411

网友A:
0.01°C的分辨率很难做,PT100变化0.01°C,电阻变化2、3个豪欧,折算到电压上变化是微伏级的,

网友A:
16位ad ,参考电压要是5v的话,分辨率是5/65536=76微伏。2v参考电压的话
分辨率是2/65536=30微伏。

网友B:
这是谁提出的技术指标?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用这个原理达到这个精度,你至少成本要达到10万以上,
干湿球法对温度,压强,液体纯度,空气流动都有严格要求,适应范围是很小的,并且精度只能达到 5-7%.湿球附近的风速必需达到2.5m/s。干湿球不属于静态法,不要简单地认为只要提高两支温度计的测量精度就等于提高了湿度计的测量精度。

网友C:
既然“真的很简单”,LZ干脆自己做吧。

网友D:
精度0.1度很难的,需要客户自己去校准。
一般精度0.1时,显示0.01意义不大,会上下跳动很大的。
至于湿度的精度,就无法谈了。一般的干湿温度和湿度的表格,是有温度范围的。
大众化的仪表,我有现成的,串口协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但是精度没有这么高,采样周期是1秒。

不过按照LZ的要求,那价格不是一般的高,你要这么高精度想蒙谁?

楼主:
其实这个项目的难度真的不高。
有意願者qq1265646411

网友E:
-100~200℃硬件不容易选择。
如果LZ有硬件,我可以帮你做软件。QQ 156534403

网友B:
其实这个项目的难度真的不高。

一看就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搞测量的,你提出的技术要求,会被人家笑话的

你的要求,在实验室能不能达到,还是两可之间,作为实用仪表,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网友B: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认为它难度不高?

楼主:
zzhhxx
我想你一定是位高手,才能提出这麽多有深度的问题与见解。你在4楼所说的,完全正确,如果这些话,能让第一现场的使用人员明白的话,那该有多好,对于电子专业的人来说,当然会了解到裹面真正的问题所在,另外你所说的精度0.1部份,可能一开始对双方一些名词定义不同,造成大家的误会,后来我尽量写白话一点,因此改成了不含PT100的精度或误差,单单指电路板的综合精度,免得大家又误会。你在9楼所说的,也是完全正确。目前只有少数实验室是可以达到要求的,一般实用性仪表的精度也是达不到的,而此模塊有它的特殊用途。至于难度不高,是我的主观认知,就像学校考试的考题一样,有的同学说简单,有的同学说普通,有的同学说很难。谢谢指教!

网友C:
唉,再说一次:
既然你一再说它难度不高,为什么不自己做???

网友F:
楼主是做航天、军工产品的吧,如果是商用的,你不要搞了,你是无法接受成本的。

楼主:
很多老板都会开车,还是会再请一位司机帮忙开车,司机就问老板,你会开车,为什麽不自已开?老板从来不回答他这个问题,终于有一天,司机自己悟出答案来了,于是社会上又多了一位老板。

网友G:
能否把司机悟出的答案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A:
感觉这个老板很有心计,大家别上他的当。估计和“一万的小项目有人做吗”的一样

楼主:
我来这裹发帖,是希望有意愿的人可以承接项目,不是要来这裹和大家打口水战的,我有去看过"一万的小项目有人做吗"的内容,回帖人数非常多,大部份都是请楼主将技术要求贴出来,可是楼主好像就是没有贴出来。我想如果有人认为我是来捣乱的,我想说的是,我没有那麽无聊。

另外
有一位网友问的问题,我稍作回答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老板,请了甲乙二位员工,共同组成一营销团队,规定开一台车,一同去拜访客户,而甲的开车技术比较好,但接案成功率低,乙的开车技术不好,但接案成功率高,你会怎麽安排他们二位的工作呢?聪明的你,一定会安排甲负责开车,乙负责谈案子,对吧?这个叫作"绝对利益"原则。

好,如果你觉得对,那我再问你,如果乙的开车技术也很好,甚至比甲还要好,你会怎麽安排他们的工作呢?聪明的你,一定还是让甲负责开车,乙负责谈案子,对吧?这个叫作"比较利益"原则。

同样道理,老板请一位司机来开车,不论老板的开车技术如何,司机专心开车,老板在车上好好休息,保持体力,专心想事情,努力将案子接进来就好了。不是吗?

如果司机的业务开发能力很强,比老板强好多倍,你想这位老板会怎麽作呢?而司机又会怎麽作呢?

再请问一家单片机开发公司,人员又该怎麽分配工作呢?才能创造公司的最大利益呢?

所以并不是什麽事情会作,都要自己作,有时候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

从现在开始,我可能没有时间回应了,在此感谢那些有意愿的人,曾经和我联络,谢谢你们,谢谢!
还有意愿的朋友们,可以和我联络。感谢。

网友A:
这个台湾人非常狡猾,而且不是东西,上来先来个高姿态,动不动就我们台湾人怎么样,让人觉得他很高尚,很伟大。然后再一点一点侵蚀对方,慢慢的要求对方降价,和你谈很多最后以你接受不了的价格而告终,或者套取方案。他有一个问答的软件,和某某谈了很多很多,最后说2k,差点把对方气死。而且动不动就拿“什么司机,老板”这一套理论来忽悠人,真他妈的不够人揍的。综上所述,这只台湾人=狗。

网友H:
3.
干球温度输入范围:-100~200℃
4.
湿球温度输入范围:-100~200℃

这么宽的范围,最后怎么换算成湿度?
以前正好弄过干湿球测湿度,据我所知,根据气象出版社出版的温湿度对照表,根本就没有这么宽的范围。
而且干湿球测试度本身精度是有限的,而且还有很多限制条件,比如干球湿球的制作,测试设备周边环境等等。而且表格内容很庞大,只能挑一些数据进行录入,然后采用算法插值,我记得当时特意让我们文员花了一天时间去录入了部分原始数据,如果全部录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件。在插值的时候还得考虑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如果不采用查表的形式,那么就只能根据理**式进行计算了,我没有仔细查阅过相关的论文,所以不好发表观点了,我看见那些个公式就头疼。

5.
温度综合精度:±0.1℃ (单指电路板,不包含PT100本身精度)
6.
湿度综合精度:±1%RH(单指电路板,不包含PT100本身精度)

这个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首先测温原理上就要特别注意,要不然会带来很大的原理性误差。
然后再电路处理上要考虑漂移等因素。
另外,在软件处理上(PT100查表、湿度查表)也要考虑各种插值误差。

7.
温度显示精度:0.01℃ (眼睛看到以0.01在跳动)
8.
湿度显示精度:0.1%RH(眼睛看到以0.1在跳动)
9.
数据取样时间:0.5秒(在波特率19200 bps下)
10.
通讯速率: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

11.
串行通讯协议:MODBUS(RTU),
数据字段:干球温度、湿度温度、湿度。
12.
供电方式:采用外部电源直流12v或5v供应。
13.
工作环境:0~50℃,20~90%RH
其它:
1.
需自行解决温湿度校准的仪器问题,可向外租用标准电阻箱。
2.
不需提供温度传感器PT100给我方,一只几十元而已。
3.
不需提供232传输线给我方。
4.
交案时间:4周
时间真紧。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保证产品质量呢?5.
单片机种类不拘,采C语言佳,方便双方同时除错。(可议)
6.
不需提供上位机软件给我方。
7.
考虑硬件成本时,越低越好。
8.
报价时需提供硬件零件成本列表,让我方作生产可行性评估。
9.
估计A/D或许需要16bit以上才能达到以0.01度及0.1%作显示数值跳动。
10.
软件上要会利用PT100的温度分度表求出温度,要会利用干湿球表计算出湿度,不管采用内插法或公式法,要符合总合精度要求。
交易内容:
1.
完整的样品板(印刷板或实验板皆可)。
2.
完整的硬件线路图。
3.
完整的程序代码及批注(很要求)。
4.
完整的操作说明档。
5.
结案后,第一年内有5次的售后软件除错,希望一次都不要用到。qq1265646411

综上,看似是个简单的仪表,但是按楼主的要求,我觉得比较难办到,有些问题还需要再探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H:
我k a o,理_论_公_式也要被和谐。

网友I:
一看“干球温度”“湿球温度”就知道是做空调控制,

估计是忽悠下节能项目来了外包。。。。。。。。。

这种项目利润大大的有。

网友A:
顶,,,,lz大大的混蛋

网友J:
如果我们假定LZ的指标是正确的,就单花时间测试和调试电路4周的时间也不够用呀。
如果一个人做这个项目:
1. 软件水平要有:温湿度测量后的软件校正。
2. 硬件功底要深:这么高的精度,一般的电路应该做不到。
3. 产品的经验要丰富:有以上两个条件,这条差不多也够了。
做下来,不和你要个100k的开发费,算LZ便宜了。

网友K(2009-11-24):
长见识。
防忽悠。:lol

网友L(2014-05-17):
哇塞!生活阅历渐涨: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