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0-14):
请问一下图中的那些杂线是怎么回事啊?是原理图生成PCB产生的吗,我都是手动布线的,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那个叫鼠线,有些人叫飞线。。。由SCH生成PCB的时候都会有的,提示用的,也可以关掉”,原图作者已经给我解释了,谢谢liuyu305

网友A:
呵呵,不会吧?
第一次?

楼主:
以前都是手动画线的,从来没有由SCH生成过,呵呵,见笑了

网友B:
以前都是手动画线的,从来没有由SCH生成过,呵呵,见笑了
引用 楼主:

直画PCB,说明思路清晰、分析透彻,整个板已尽在胸中
有可能是大牛……

网友C:
把线走完,这些线就会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