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4052模拟多路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10-14):
我的电路是RC滤波+74HC4052+AD623+AD7822。经过多次试验,发觉当通道1输入电压增大到4V以上时,切换到通道2,模拟开关的输出端电压增大了5mV。也就是说,当通道1增大输入,会影响到通道2的输出。从理论上,我想可能是这样的,由于4052的输出接到了高阻电路上,从通道1切换到通道2之前,在高阻电路上的分布电容上积累了电荷,一旦切换到通道2,电荷会直接影响模拟开关的输出电压,且电荷越多,电压影响越大。不知道,这种分析是否正确,请问多路模拟开关的这种问题大家都遇到过没?怎么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A:
去电子电路那种论坛问问吧

网友B: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在通道切换的瞬间会在输出端产生尖峰信号,比如切换时存在瞬间短路或断开的现象

楼主:
怎么解决呢?4#

网友B:
模拟开关不能完全断开,信号总是慢慢的变小,最后还有残留,影响其它的通道信号,现在只能用电磁铁解决

楼主:
具体怎么用电磁铁解决,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C:
模拟开关的原理决定了:它只适合于切换小信号!

通道隔离度要求高的话,就只能用继电器(6楼说成了电磁铁;P)

网友B:
8#笑话了: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遇到大巫了,;P

网友C:
呵呵,你说电磁铁,这不是要把7楼忽悠的晕头转向吗?
:lol

网友B:
My God!还在继续被笑话···回家修炼去

网友D:
因为是同一个采样电容,切换到下一路时电容的电可能没放完,选择通道后延时一下再转换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得在理,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