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新手的发问

楼主(2009-10-14):
请问1位,2位,4位LED数码管的区别除了位数以外,连接到单片机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应该没啥区别吧

网友B:
还是有区别的

1位可以用静态显示
2位,4位就只能动态扫描了,并且2位,4位的还分共阴和共阳的

网友C:
4#说的,听过,但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