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用STM32的端口作移位是用

楼主(2009-10-14):
请问一下我用STM32的端口作移位与74LS164相联,一个口作时钟,一个口作数据。是用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5, Bit_SET);
还是用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置高电平?

网友A:
GPIO_SetBits的效率要高些

网友B:
我觉得如果要效率高,在设置IO的某些地方用上自己的宏定义吧

网友A:
我觉得如果要效率高,在设置IO的某些地方用上自己的宏定义吧
引用 网友B:

用宏定义与直接写会影响效率么?

嗯,会影响敲代码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