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flash第一个字节被改变,请大虾帮忙看看~急啊~~~

楼主(2009-10-14):
产品出去后用了一段时间,出现很多故障品,发现nor flash的第一字节由0x12变成了0x00,导致系统异常复位后不启动(此处为u-boot代码,被破坏),手动将第一个字节改回0x12,则能运行u-boot和内核,但文件系统或多或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个别能正常运行,很多已无法登陆。

u-boot是1.1.6,内核是2.4.20

这问题折腾了一个月了,目前还没有找到问题,不想活了 T_T

懂的大虾给点提示,感激不尽!

楼主:
哭求答案~~~

网友A:
内核都分区好了,谁能破坏u-boot区呢?这么奇怪的问题,到内核邮件列表里问,也许有收获;
我认为首先找找你们修改了内核哪部分,标准内核不能出现这种BUG;
我是一个菜鸟,如果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期待共享;

网友B:
有意思发表的 “linux启动后挂死在__arch_clear_user”

类似帖子出现过flash内容改变的问题。

你可以发个帖子问问他。

奇形怪状的问题必然有垃圾的设计在前。。。。。。。。

网友C:
八成是驱动的问题,没搞好~~~
关于nor flash的寄存器配置方面多查查。。。

楼主: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因为其他型号的机器用的同样驱动,但是没有问题,就某一个型号的出问题了

网友C:
驱动没问题,软件没问题,那就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B:
给‘有意思’提供的信息差不多。。。。。。。。。。。。。

最后他没说咋回事。。。。。。。。。估计是低级错误。。。。。

网友D:
汗!
这就“不想活了”啊?

网友E(2009-11-16):
仔细检查下你的应用软件,是不是应用软件在执行过程中对FLASH的首字节进行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