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正激怎么样次级限流?

楼主(2009-10-14):
今天看到一通讯电源,次级的输出电流也参与反馈环,使得次级最大电流得到限制,这个是怎么搞的。怎么理解?

我看书上最多就是两个环,电压环,和初级电流环,没见过次级电流环呀
如图,我看的都是Vout和Ia参加反馈,这个电源有Iout也参加进来。的确我是初哥,刚刚搞。

网友A:
  1. 使得次级最大电流得到限制
是否过流保护?

网友B:
看来俺得让俺的助理出山了, 老王已经不管这儿事了, maychang的精力有限, tljm又很少来. 俺的时间也越来越紧. 不能让外行来把这儿的名声给搞臭了

网友B:
回楼主: 两个环路是同时作用的, 电流环的控制基准是电压环的输出, 由于电压环的直流增益通常达到80-100dB(1-10万倍), 输出直流电压只要变化0.1-1mV,电流环的基准就可以变化10V, 实际应用中,电压环输出的电压幅度一般为1-5V
很多贴子, 俺都不好意思给提问者正确的回复, 丢了许多分

网友C:
貌似中间有一个贴子没有了

楼主:
这个电源很奇怪。它的最大输出是25A,你慢慢加负载,超过25A,它的电压就下降,显示限流到25A。
如果你一下搞短路,它的输出电流是15A。

网友D:
对蚂蚁5楼的 [输出直流电压只要变化0.1-1mV,电流环的基准就可以变化10V]  并不太理解。

楼主:
法师,蚂蚁的意思是说。输出电压和参考电压比较补偿,输出一个值V1,这个值和管子上的电流比较,得到PWM波。管子上的电流当三角波。所以输出电压一变化,立刻反应到V1,把管子上的电流压低。

网友D:
谢谢snakeemail 的解释,恕我愚钝,又重读了几遍5楼的回复,结合9楼,终于理解了蚂蚁的意思,还请蚂蚁大师见谅。

楼主:
应该是次级输出电压和次级电流相加,构成电压参考,隔离后作为初级电流的电压参考。模型怎么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