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专业必读专业英语

楼主(2009-10-14):
电子专业必读专业英语 常见英文缩写解释(按字母顺序排列): ASIC: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专用IC CPLD: 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EDA: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电子设计自动化 FPGA: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 GAL: Generic Array Logic. 通用阵列逻辑 HDL: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硬件描述语言 IP: Intelligent Property. 智能模块 PAL: Programmable Array Logic. 可编程阵列逻辑 RTL: Register Transfer Level. 寄存器传输级描述) SOC: System On a Chip. 片上系统 SLIC: System Level IC. 系统级IC VHDL: Very high speed integrated circuit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超高速集成电路硬件描述语言 A   ASIC(专用集成电路)  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 piece of custom-designed hardware    in a chip.专用集成电路。一个在一个芯片上定制设计的硬件。  address bus (地址总线)  A set of electrical lines connected to the processor and all of the peripher   als withwhich itcommunicates. The address bus is used by the processor to select aspecific memory location or register within a particular peripheral. If the address bus contains n electrical lines, the processor can uniquely address up to 2^n such locations.一个连接处理器与所有外设的,用来通讯的电子线路集。地址总线被处理器用来选择在特定外设中的存储器地址或寄存器。如果地址总线有n条电子线路,处理器能唯一寻址高达2^n的地址空间。  application software(应用软件)  Describes software modules specific to a particular embedded project. The application software is unlikely to be reusable across embedded platforms, simply because each embedded system has a different application.   用来描述一个特定的嵌入式项目中的某一软件模块。应用软件不象可重用的交叉嵌入式平台,只是因为每一个嵌入式系统有不同的应用软件。  assembler(汇编编译器)  A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 that translates human-readable assembly language programs into machine-language instructions that the processor can understandand execute.   一个能把人可读的汇编语言程序转换到处理器可理解和运行的机器指令的软件开发工具。  assembly language(汇编语言)  A human-readable form of a processor"s instruction set. Most processor-specific functions must be written in assembly language.   一种人可读的处理器指令集的形式。大多数处理器相关的功能必须用汇编语言编写。  B   BSP(板卡支持包)  See board support package.   见board support package。  binary semaphore(二元信号)   A type of semaphore with just two states. Also called a mutex.   一种只有两种状态的信号。也叫互斥信号。  board support package(板卡支持包)  Part of a software package that is processor or platform-dependent. Typicall   y,sample source code for the board support package is provided by the package developer. The sample code must be modified as necessary, compiled, and linked with the remainder of the software package.   软件包的具有平台依赖性的那一部分。典型地,板卡支持包的样例源程序由包开发者提供。样例源程序必须能在需要时被修改、编译并与软件包的剩下的部分连接起来。  bond-out processor (外合处理器)  A special version of a processor that has some of the internal signals brought out to external pins. A bond-out processor is most often found within an  emulator and is never intended to be used in a production system.    一种特殊版本的处理器,它有一些,内部的信号能传达到外置的针脚上。一个外合处理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用在模拟器上,从来不会被特意用在产品系统上。  Breakpoint (断点)  A location in a program at which execution is to be stopped and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switched to the debugger. Mechanisms for creating and removing   breakpoints are provided by most debugging tools.    一个在程序中的地址,在那里程序的执行被停止,并且处理器的控制转换到了除错程  序。大多数除错工具提供增加与删除一个断点的机制。  C   CISC(复杂指令集计算机)  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Describes the architecture of a processor family. CISC processors generally feature variable-length instructions, multiple addressing formats, and contain only a small number of general-purpose   registers. Intel"s 80x86 family is the quintessential example of CISC. Contrast with RISC.    复杂指令集计算机。对一种处理器架构的描述。CISC处理器一般产生变长的指令,多种地址格式,并且仅仅有少量的通用寄存器。Intel的80x86家族是是典型的CISC处理器。相对于RISC而言。  CPU(中央处理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The part of a processor that executes instructions.   中央处理器。处理器中执行指令的那一部分。  Compiler(编译器)  A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 that translates high-level language programs into the machine-language instructions that a particular processor can understand and execute.   把高级编程语言程序转换到只有特定的处理器能了解和执行的机器指令的一种软件开发包。  context (上下文)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rocessor"s registers and flags.   处理器当前的状态和标志。  context switch(上下文切换)  The process of switching from one task to another in a multitasking operating system. A context switch involves saving the context of the running ask and restoring the previously-saved context of the other. The piece of code that does this is necessarily processor-specific.   在多任务操作系统中我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的过程。上下文切换包括保存正在运行的任务的上下文和恢复早先保存的另一个任务的上下文。做这个工作的一段代码必须具有处理器特权。  counting semaphore(计数信号)  A type of semaphore that is used to track multiple resources of the same typ   e. An attempt to take a counting semaphore is blocked only if all of the ava   ilable resources are in use. Contrast with binary semaphore.   一种用来跟踪多个相同类型资源的信号灯。仅仅在所有可用的资源都被用完了时才阻塞。相对二元信号而言。  critical section(临界段)  A block of code that must be executed in sequence and without interruption   to guarantee correct operation of the software. See also race condition.   一段必须按次序执行的代码,并且不能被中断,否则不能保证软件正确地操作。参照:  竞争状况。  cross-compiler(交叉编译器)   A compiler that runs on a different platform than the one for which it produces object code. A cross-compiler runs on a host computer and produces object code for the target.   一个运行在不同的平台上的编译器,其中之一能产生目标代码。交叉编译器在主机上运行并且产生目标机的目标代码。  D   DMA(直接内存访问)  Direct Memory Access. A technique for transferring data directly between two peripherals (usually memory and an I/O device) with only minimal intervention by the processor. DMA transfers are managed by a third peripheral called a DMA controller.   直接内存访问。一种直接在两个外设(通常是内存和I/O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技术,它只要处理器最少的介入。DMA传输由叫DMA控制器的第三方外设进行管理。  DRAM(动态随机访问存储器)  Dynamic Random-Access 单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