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09-10-14):
如图一、图二、图三所示:
这个电路实现了交流的电流信号向直流电压信号的转换。
其中,Ia1、Ia2取自电流互感器;N1,INA128为精密、低功耗仪表放大器;
N2 AD637为高精密、宽波段RMS(均方根值)转DC的转换器;N3 OPA340 ,N4 OP07 均为运算放大器。
请教:
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交流的电流信号向直流电压信号的转换?RMS-Ia1,RMS-Ia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经过R1,已经转换为交流电压信号。
交流电压如何转换成直流(代表有效值),看AD637的datasheet,这是真有效值芯片,里面有乘法器。
两个输出端,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B:
RMS-la1比RMS-la2延时更长。

网友C:
最后两个电压跟随器?

楼主:
请教:
如果用的是150:0.1的电流互感器,请问当互感器初级电流为150A时,输出RMS-Ia1,RMS-Ia2是多少?
谢谢!

网友D:
=150*0.1/150*1/根号2

楼主:
re 10楼 150*0.1/150*1/根号2 :
楼上的意思是说RMS-Ia1,RMS-Ia2分别等于(150*0.1)/2再开平方、(150*1)/2再开平方,对吗?

楼主:
再发一个和1楼类似的题目,请高人指点:
如图1-1、图1-2、图1-3所示:
此电路实现了交流的电压信号向直流电压信号的转换。
其中,U1-0、U1-1取自电压互感器;N1,INA128为精密、低功耗仪表放大器; N2 AD637为高精密、宽波段RMS(均方根值)转DC的转换器;N3 OPA340 ,N4 OP07 均为运算放大器。
请教: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交流的电压信号向直流电压信号的转换?
RMS-U1-0,RMS-U1-1有什么区别?
如果用的是380V:5V的电流互感器,请问当互感器初级电压为380V时,输出RMS-U1-0,RMS-U1-1分别是多少?
谢谢!

网友B:
(150x0.1/150)x50/2根号2.

楼主(2010-01-15):
结贴!
Jan 15,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