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急,请教关于lp2214的外部存储器问题

楼主(2009-10-15):
您问,我现在用的是lpc2214来驱动ccd,,数据采集的ad转换部分,用的是Lpc2214的外部存储器控制器与ads8322连接,ads8322的时钟信号是通过lpc2214的定时器产生的,而CONVST,即A/D转换开始信号,接到存储器的写使能即WE上,即可通过对A/D进行一次写操作来开始A/D转换,我想请教一下这样做是否合理? 因为ads8322的转换周期需要16个时钟周期,一个周期为100ns,那么转换时间即需要1600ns,我是通过存储器的写访问来完成对ads8322的转换的,请问这时的WST2的读访问应设置为多少?
ads8322的时序图如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WST2的写访问周期与转换时间无关

楼主:
1# zsl57421742

楼主:
问题已解决,呵呵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B: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