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步进电机型号

楼主(2009-10-15):
现在要做个带电机的项目,带动的负载要1斤左右的东西,不知道怎麽选电机的型号?

网友A:
去卖电机的商店看一下,有各种各样的。肯定能找到你合适的呵呵。。。我以前用的那个步进电机也不大点。这样多方便呀呵呵

网友B:
速度?功率?

呵呵,LZ需要复习下物理课本哦~

网友C:
E43H4(X)-V
海顿的电机,可以看下

网友D:
P=T×N

知道了重量,可以算出转矩,根据速度,可以算出功率

徐公子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课本确实早就忘了 ,现在只是想用电机带动个东西(1000g),还不知道从哪下手,来问我都不知道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