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15):
(无正文)

网友A:
是个外行设计的放大器。
图中8550基极接了个470欧电阻,8550接近饱和,所以电路基本上不能工作。8550和8050都处于线性状态,才可以作为放大器正常工作。

楼主:
这个原理图中感觉8550的作用是想做一个恒流源,增大交流电阻用的,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网友A:
回3楼:
是的。

楼主:
那怎样修改啊,用最简单的办法,请教各位啦

网友A:
两管均有合适的偏置,静态时输出端电压大致为电源电压之半,静态电流满足输出电流要求。

网友B:
Q2作恒流源,恒流源的阻值无穷大,Q6再在基极加适当的偏置后放大倍数接近其贝塔。

网友C:
LZ,不要别人说象恒流源,你就要做个恒流源。
你就当这个电路不存在。
怎么设计要根据你的要求来定。

网友A:
同意awey。这样的分立元件恒流源负载电路,调整起来非常麻烦,而且容易受温度影响而工作点变化。
类似的电路,用在集成电路中却很容易实现,很多运放的增益级是使用这样的电路。

网友D: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