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过流大小,请教

楼主(2009-10-15):
请问我制作的一块PCB上面,用6毫米宽的走线,铜的厚度为70um,可以过电流15A么?谢谢了

网友A:
15A电流的持续时间?

按照经验数值,6mm×70um非常危险……

楼主:
ju据说按照经验值,1OZ(即35um的厚度吧) 1mm的铜宽度可以过1A,不知道75um,6mm的可以过多少电路,温升不是问题,因为我用两个大风扇吹着

网友B:
1mm可以过1A,6mm绝对不到6A。厚度增加到2倍,载流量到不了2倍。散热条件不同。

网友C:
中间不能加焊锡吗

楼主:
看来要加焊了!不然没办法!呵呵!谢谢了

网友D:
按照IPC的公式,用http://www.ekswai.com/tracewidth.htm进行计算,70um(2oz)铜厚,6mm线宽要通过15A电流的话。如果走线在PCB内层温升有50度左右,如果走外层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温升10度)。一般温升低于20度比较好。但如果你用风扇吹,对降温好处非常大。行不行你就自己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