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TX连接CAN RX是什么现象?

楼主(2009-10-15):
如果stm32的CAN tx直接连接到RX请问自发自收,能否收到数据呀,不进行过滤

网友A:
CAN Bus支持Loop模式,内部软件设定可以直接内部短路Rx、Tx;

过滤器是CAN Bus模块内部设定的,每个信息帧进去肯定要被过滤器筛一遍的。Loop模式也叫回环,多用于CAN模块的测试,与正常的发生不同的是会忽略一些错误,如在数据/远程帧的确认位时刻,不检测是否有显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