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SWIM的问题哈

楼主(2009-10-15):
我做了实验板用的是STM8S103K3T6C,5V的现在的问题是我用STLINK直接连上SWIM,VDD,GND,REST,确怎么也联不上,总是出现 ** Connection error (usb://hti1): swim error [30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请用过高手帮助一下,鄙人不胜感激

网友A:
建议查一下
1. RST/SWIM上拉电阻
2.VCC-GND电容
3.Vcap电容(1uF)

网友B:
不要外接电源,直接由ST link供电。STLink的电压好像是3V。

楼主:
3楼的大哥,芯片本身是5V地,用3V行吗?

网友C:
3V也可以,但是ST-LINK需要目标板自行供电。

楼主:
我的板子5V供电(因为STM8S103K就是5V),参照楼上的几位意见做了,还是Starting debug session...
-> Emulator reset (usb://hti1)...
  ** Connection error (usb://hti1): swim error [30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 Failed to connect target.

网友D:
检查的过程有发现什么?

1、确认SWIM 的引脚是否有接错?更新最新的器件数据手册。
2、MCU只保留Vcap电容,VCC&GND之间的电容、Reset的10K下拉电阻,在使用STLink看看是否可以找到?
3、ST Link不用供电,MCU外接一个独立的供电电源,直接用5V直流电源就是。
4、用STVP使用STLink,试试能不能读出MCU的OptionBytes ?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从ST网站下的文档显示没画错PCB,我现在已经看到复位信号,SWIM往芯片给我信号但芯片回的信号没有,难道是。。。。。。芯片???

网友D:
把芯片的mark抄一下,看看是什么?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我把MARK抄下给你哈,STM8S103C3T6C
99017 V6
MYS 909
下边是ST标志

网友B:
回复4楼

没有做过,不敢妄言。

网友B:
Vcap我用的是474电容,STLink是3V供电的(较低),如果芯片用5V供电,VIH=0.7*VDD=3.5V>3V,所以芯片有可能识别不到SWIM信号。

网友B:
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强烈建议用示波器,一看就明白,呵呵。

网友E:
先看插入STLINK到电脑,是否有个ST的U盘?正确要有才可以。

在看你的ST Visual Develop中的调试工具是不是选的是ST Link.

再确认如下点:

1、确认引脚是否有接错?
2、Reset的10K上拉电阻和一个104下拉电容。
3、5V供电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哈,我今天来了就用示波器量波发现确实3V左右,我又加了1K上接到5V电源,发现还3V,我预留一个1117块,我把块加上,我*好用了,说明书明明说是5V单片机,最高电6.5伏难道说STM8 3V都可以工作吗,
我无语啦,我现只是下载好用别的没试,再一次谢谢大家哈!

网友F:
请看数据手册,STM8S系列的工作电压范围是2.95V~5.5V。

楼主:
我说最大值是6.5,见STM8S103手册,9.2节

网友F:
我说最大值是6.5,见STM8S103手册,9.2节
引用 楼主:

首先,你说的9.2节是较早的第2版数据手册,最新的是2009年6月发布的第3版。在新版手册中,原9.2节变为10.2节,但内容不变。

其次,更重要的是,你提到的6.5V参数是器件能够承受的最高极限电压,它不表示这是能够正常工作的电压,请看手册中的说明:

楼主:
香主怎么把图整上的,我整了半天没整上,:lol坛子里直接上图就好了,不用到6.5,到5我上边的SWIM就进不来了,难道5.5就行么

网友G:
汗,管脚顺序应该是VDD SWIM GND RST

网友H(2013-08-29):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给点提示!

网友I(2015-04-23):
在 ST_LINK  连接目标板前,

ST_LINK  与电脑连接 识别是否正常?

网友J(2015-09-19):
我的ST-LINK V2 也连不上蕊片。
ST-LINK 的SWIM口电压和ST-LINK的VCC 是一样的,这个正常吗?

网友K(2015-11-1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哈,我今天来了就用示波器量波发现确实3V左右,我又加了1K上接到5V电源,发现还3V,我预留一个1117 ...

楼主你后来下载了什么好用的?分享给我一下吧,跪求:'(:'(:'(

网友K:
大虾,跪求ST-LINK的解决方法,如你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3903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虾,跪求ST-LINK的解决方法,如你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39033-1-1.html

我在帖子里已经回答了,原则上用3伏的1117稳压片子,也就是说不要用5V供电,因为STLINK只是3伏识别

网友L(2016-06-01):
引用 网友G:
汗,管脚顺序应该是VDD SWIM GND RST

兄弟,就你说对了。非常感谢,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