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IO扫描检测连续脉冲的可靠方法

楼主(2009-10-15):
由于芯片资源的限制,现在想直接用IO扫描方法检测连续脉冲,脉冲宽度50us左右,写好程序后,发现总是有丢脉冲的情况,求教高手有没有高招??!
捕获中断等方式肯定可以,但是现在的电路设计用中断的话会与其他操作冲突,所以会用这种方法。

楼主:
呵呵,没有人指教啊,帖子都被淹没了!
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实在不行,只好改电路了,这样就麻烦了。。。。

网友A:
30us定时中断扫描,或者在主程序N个地方插入扫描程序,保证两个扫描间隔小于50us

楼主:
问题搞定了,最后不得已还是改了电路,用捕获中断处理了!

网友:
幸好改了,普通的51去扫50us的脉冲,不累得上气喘下气都叫怪,N个地方扫,那更会累得吐血而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