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和电容对交流分压的问题

楼主(2009-10-15):
(图片)

楼主:
如果在电感并联电容,不是相当于电容对交流短路,测电感2端电压

楼主:
明白了,电感和电容并联后可能是感性也可能是容性。

网友A:
LC并串联都可能引起振荡,而且谐振后其两端的电压可能出乎意料的大。

网友B: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