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OS的驱动功率

楼主(2009-10-15):
CMOS输入阻抗很高,这意味着驱动CMOS集成电路时,所消耗的驱动功率几乎不计。怎么理解???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驱动是指 使MOS 开和关 不会损耗
不表示MOS 自身不损耗

网友B:
MOS管损耗最多是在开关过渡的时候

网友C:
输入级指的是栅极,和三极管的电流驱动不同,这个属于电压驱动,当然没什么“驱动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