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3215-dk和cy8c24533的问题补充

楼主(2009-10-15):
我买了cy3215-dk,想用来开发cy8c24533,为了连接我先用cy8c29466画图编辑建立项目配置文件后,checker显示正常,点击program-program part 无法连接,显示;The current HEX file is out of date.
Would like to program with the old HEX file?
用金山词霸翻译为;
当前HEX文件已过期。
想程序与旧HEX文件?
另外,如何用3215-dk开发cy8c24533,请高手指点,十分感谢。
dpk888    我用的是designer5.0 而我所买cy3215-dk所附带光盘是用designer4-4-13的

网友A:
重新build 一下你的project再program试试,
3215 是用来做debug的, 要用它调试24533 要买24533对应的pod

网友B:
2楼说的很好

网友C:
恩,确实比较精辟

楼主:
感谢jxin可是还是不行,我用所买cy3215-dk所附带光盘是用designer4-4-13可以正常运行,用designer5.0不行,另外请教何处有24533对应的pod。是否designer5.0不能接口3215-dk谢谢

楼主:
designer5.0能够连接,但是输入程序失败

网友A:
24533对应的pod在cypress网站搜搜很容易就找到了,

输入程序失败的提示是什么?

网友D:
现在的情况是,买来的编程器自带的光盘是4.4.13,但是4.4.13的库里面没有24533,5.0里面才有。
所以想用5.0来连那个编程器,但是又提示下载失败。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5.0的库里面的24533文件导入到4.4.13,然后用4.4.13来下载?或者怎么设置以下5.0,可以连上那个编程器使用。

楼主:
按program part菜单中 program 按钮下方红色条显示FAIL

楼主:
我总是感觉5.0和3215不兼容

楼主:
在cypress网站连24533都找不到pod怎么找

楼主:
我打电话找上海总部1个**说她们现在生意做的很好不回答技术问题

楼主:
我3200元买1个东西不能用心中真郁闷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E:
那确实比较郁闷,你可以找供应商啊,他们应该会解决你的问题啊

网友C:
是啊,这个应当找供货商啊,不会卖出了就不管了吧

楼主:
供应商是外行,他是武汉力源分销商。武汉力源的张工回答几次,都不能解决,我感觉他也不怎么懂,我又急着用,真郁闷

楼主:
实际上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主要是不是能用

楼主:
我估计这东西不能用

网友F:
这个真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