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L05输入、输出端得电容选择

楼主(2009-10-15):
输入端电压为变压器输出的9伏或者12伏
我选择的钽电容220uf/16V,无极性电容0.33uf

输出端电压为5v,电流大概30mA
我选择的钽电容47uf/6.3v,无极性电容0.1uf

请问这样可靠吗?有没有什么隐患

楼主:
高人来帮忙看看啊

网友A:
我来看看,可惜偶不是高手哦~~~

网友B:
电压选得太低……
钽电容爆起来还是很响的……

网友C:
电源输入绝对不要用钽电解,这是一个常识。
电源输入端的钽电解损坏的时候往往是起火……

网友D:
我让钽电容给搞过……
原来28V电源用50V耐压的钽电容,板子用了有近一个月了都没有问题,突然啪的一声一个长包了。刚换上,另外一个也啪了……后来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实验室电源开机瞬间会有约50余V的尖脉冲,很尖!
由于设备可靠性等方面的严格要求,最后不得不全换无极性电容……

网友E:
输入端还是用普通电解吧,安全起见即使用63V耐压也不算过分的,输出到是应该用钽电解,这里耐压最好≥10V,毕竟裕量不放宽点谈不上什么“可靠”

网友F:
输入端的使用电解电容,16V的耐用值有点低,在12V的时候峰峰值往往超过16V,还有开机时如果打火就会有脉冲阶跃会照成很高的脉冲尖峰.用25V的比较保险一些.辅助高频吸收电容选小一点,用104比较合适.

网友G(2011-08-28):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H:
电源输入端一般用电解,输出端可以用电解,也可以用钽电容

网友I:
不要钽电容也行啊!

网友J:
:lol   1,电解电容  遇到脉动比较大的情况下  电压会提升 1.2-1.4倍
     2 ,选择电容耐压 一般是 2倍以上的耐压。  2X1.4 Uin效果最佳,耐压大了 体积 和 价钱也上去了

网友K:
钽电容啊!!!

网友L:
6楼  说的没错  开关供电瞬间 有时会有很大的尖脉冲   有安全隐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