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复合信号转VGA输出

楼主(2009-10-15):
各位达人:VGA输出的R,G,B信号已有,现在缺少行场同步信号,可否通过复合视频分离出来?有人推荐说LM1881可以做到,我看了下规格书,2脚输入复合视频信号,3脚输出场同步信号,1脚输出复合同步信号(这个就是行同步信号么?还是需要另外再处理?),另外还有5,7脚不知做何用途,可有大佬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需要用到富士康连接器。AEM保险丝。希华晶振。国巨电容电阻。请联系我哦  075527474224  15914128013

网友B:
不能直接转的。尺寸和扫描频率都不同。
去找专用芯片。很多的

网友C:
寄存器的问题,CVBS解码芯片的要配成BT656输出格式

网友D:
专用芯片转,又快又便宜。太多了。推荐WSC28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