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很有创意的 无扇叶电风扇问世

楼主(2009-10-15):
很有创意的 无扇叶电风扇问世

风从哪里来?无扇叶电风扇问世

  "戴森空气倍增器"运作原理

  新快报讯 吸尘器的发明人戴森爵士12日发布了他最新发明的一项家电产品——一台无扇叶的电风扇,预料将带来电风扇市场的革命。

  这台称为“戴森空气倍增器”的电风扇,外形像一只巨大的指环。它能产生强有力的凉爽空气,而且安静无声,也比传统电扇安全。另外,它清洗起来也比传统电风扇方便得多,从此不用为清理扇叶上积满的灰尘发愁了。

  “戴森空气倍增器”和传统电风扇一样,能90度角摆动。不同的是,它还能通过人为控制发生灯光变化。62岁的戴森爵士是英国最知名的发明家之一。他在发布会上表示,他是在发明自动烘手机的时候突然得到灵感。烘手机是从一个小裂缝吹出气流,把手烘干。“我们注意到,烘手机是把四周的空气吸过来,可不可以把这个原理应用到其他地方呢?于是我们想到制造一个不用扇叶的空气推动装置。我们花了3年时间研发,又用了一年时间测试,现在终于可以推出市场。”

  目前,这款新产品已经在英国两个最著名的百货公司Harrods和Selfridges发售,还有一些专门的设计商店也可以买到。明年年初它就会在全英国范围内普及。

  不过这款新产品并不便宜。电扇有两种尺寸,分别为10英寸和12英寸,还有多种金属色,要价均为199英镑(约合2150元*币)。新产品目前锁定的两个国外市场为美国与澳大利亚。
看视频截图:卷筒纸被风吹得飘动起来了!

网友A:
的确有创意,哈哈

网友A:
回复 威望加3:$

网友B:
图片看不清,没搞明白“风从哪里来?”

网友C:
 “戴森空气倍增器”   工作原理   1.吸入   集合了涡轮增压器和喷气引擎的混流叶轮技术,空气从电风扇的底层吸入。   2.加速   空气进入环形扩大器,然后透过环孔径制造出强大的喷射气流。   3.导向   气流经过一个16度角的螺旋翼形状的空气导向坡,吹出空气。   4.诱导   风扇后方的空气被引入气流,此过程称为诱导。   5.夹卷   机器周围的空气也被卷入气流,此过程称为夹卷。   6.增强   通过空气诱导和夹卷,气流瞬间增强15倍,最高风速达35.4公里/小时。

网友C:
时光 的评论:

October 15th, 2009 at 9:03 pm

原理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说白了,就是把并不是很大流量的空气吹过一个极其狭窄的缝隙以获得高风速,利用高风速来带动周围的空气,在大范围内形成柔和的空气流。
这款风扇分两种规格,一种是上方圆环直径10英寸,另一种是12英寸。
直径10英寸的话,面积应该大约是500平方厘米。据报道,在这500平方厘米的面积上,产生的风量是119英加仑每秒。也就是,大概每秒540升左右的风量。
Dyson说,通过圆环截面的540升每秒的风量中只有15分之一来自风扇内部,也就是说大概36升每秒的风量从风扇内部吹出来。
这36升的空气是从哪吹出来的呢。是从圆环的圆周上的一圈缝隙中吹出来的。仔细观察圆环会发现一端口大,一端口小,在小口的内部有一圈1.5毫米宽的缝隙,也就是第二张图片的靠墙的那一侧。顺便说,圆环的内部是中空的。而由圆环缝隙吹出的空气,是由底座内部的风机从密集在底座下方的小孔吸进来的。
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比如说有一条100米宽的河,流速并不是很快,但它的入海口只有10厘米宽,可以想象河水会以很高的速度入海,从而带动入海口周围的海水也随着河水激流勇进。

网友D:
还是不明白,不是说没有扇叶吗?没有扇叶怎么“吸”空气???

楼主:
我觉得要把空气吸入,还是需要电机和扇页的吧,只不过被隐藏在下面的底座里了。

楼主:
空气放大器  [英] air amplifier
  简介
  根据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附壁效应(Coada Effects),只用少量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源,带动周围空气流动形成高压、高速气流,流量为耗气量的50倍。简单易用﹑成本低,可用于传输空气排除废气﹑排烟及输送轻质物料等。压缩空气经进气口流入环形腔后,高速流过环形喷嘴,这股初级气流吸附在轮廓的表面,于是在空腔中心产生一低压区,因而周围大量的空气被吸入,初级气流和周围气流汇合后就形成高速、高容量的气流从空气增强器流出。
  工业应用
  1、用空气传送那些可以在急速流动的空气中移动的物质,诸如:碎片、锯屑、烟气、纸或布的边角料、谷粒、灰尘、胶囊、粉末。
  2、通风和排除烟气, 替代排风扇
  3、吹除碎片、边角料、水、尘埃
  4、完工后现场的局部清洁,用于替代用开放的压缩空气清理方式
  5、吹洗槽罐
  6、冷却磨具及铸件、冷却发热件、干燥零部件
  7、清理/冷却传送部件
  8、气动传送
  9、焊接加工的排烟、高温炉排热处理
  10、清理机加工件、软管、电线及光纤
  11、向模具或炉具内传输高压热空气

楼主:
威致空气放大器简介
   威致空气放大器是利用流体力学的科恩达效应原理,通过输入小量的工业压缩空气,它会带动周围的空气,在一端高速输出大量的低压气流,空气流量能放大到25倍。
  威致空气放大器除了利用一小部分工业压缩空气,没有使用电及其它动力,也没有移动部件,操作安全、简单,可免维护。
  威致空气放大器常用于食品,机械,电子等工业生产中的废物,烟雾,灰尘,铁屑等小颗粒物质的驱散和收集,以及对物体的吹风、冷却和干燥等。
威致空气放大器的特点
1、高效率,出口处空气流量能比进口处空气流量大25倍。
2、不使用电,只利用工业压缩空气,消耗成本低,节能环保,低噪音,安全可靠。
3、无移动件,免维护,操作简单、可靠,使用寿命长。
4、结构紧密简单、轻便,可随意携带。
5、 瞬间就可产生低压、高速、高流量气流。

威致空气放大器的应用
空气放大器可应用于加工中的冷却干燥、废料的移除和收集、取代传统的风扇和风车等。
1、金属加工
空气放大器可在金属加工过程清除表面的冷却剂及其它液体,可移除加工中产生的废屑。可用于金属电镀,喷涂前的冷却干燥。可替代传统的风扇。
2、一般制造
空气放大器可用于产品包装前水分的移除。可用于一些轻物质的移除,收集并运输,如木纸业中木屑、木粉的回收,纺织业中废丝废料的收集。
3、焊接加工中的排烟及冷却

网友E: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晕倒,不就是带个套子让风转个方向噻……:$
我还以为是用了空气压缩机的原理呢:L

网友F:
1.吸入   集合了涡轮增压器和喷气引擎的混流叶轮技术,空气从电风扇的底层吸入。
2.加速   空气进入环形扩大器,然后透过环孔径制造出强大的喷射气流。
3.导向   气流经过一个16度角的螺旋翼形状的空气导向坡,吹出空气。
4.诱导   风扇后方的空气被引入气流,此过程称为诱导。
5.夹卷   机器周围的空气也被卷入气流,此过程称为夹卷。
6.增强   通过空气诱导和夹卷,气流瞬间增强15倍,最高风速达35.4公里/小时。

网友B:
LS,除了转向还有个根据流体学设计的空气放大器

网友G:
只不过扇叶被隐藏了。
更像个放大镜。
小猫小狗可以跳风圈表演杂技了。

网友H(2010-01-23):
觉得很有创意

网友I:
牛X 这样的东西在中国发明出来 会怎样?

网友J:
从11楼和12楼的介绍来看,这个设计创意不怎么样啊。有玄机吗?

网友J:
有人还创意过这样的抽油烟机,可惜没见生产

网友K:
不要多久 就让中国山寨了

网友L:
谁赶紧山寨个来卖

网友M:
要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把空气加速到同样的动能,在同样的工艺条件下,小直径高转速扇叶的效率肯定低过大直径低转速的传统扇叶,噪音则肯定大过传统扇叶,谁能忍受在家里放台持续运转的干手机啊?

网友M:
这玩意的叶片更密更多更难清洗。

网友N:
汗,刚开始看的时候真以为不用电机和风扇就有风....

网友O:
高科技啊

网友P:
我的桌面肯定不能用这个,吸点元件管脚进去就玩完.

网友Q:
这东西稍加改变 用途广阔

实现的机动部件与送风部件的分离,可以实现分体式安装
送风部件结构固定,且无运动部件,重量相对较轻,能解决不少应用问题

网友R:
不就是一个电吹风吗,噪音大吗?效率高吗?估计这两项指标不会乐观.哈哈
"没有扇叶"不确切,只不过换个地方装而已.

网友S:
高能耗,低效率的产品.

网友T:
谢谢分享,看着像把家用的吸尘器送风的方向反过来,把吸尘器的吸尘器的头变成一个出风的圈,圈中间开小口在夹带着空气从圈中间把风吹出。。

网友U:
感觉比较有创意,原理简单,但是想到把他做成风扇那就是水平,也就是天才与庸才的差别所在。

网友V(2010-02-22):
能量不守恒?无源放大?
高速气流在带动周围空气的时候,自身的动能会降低吧?
前方的空气阻力还是在吧?

网友W:
理论简单,设计思想巧,

网友X:
这个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不会像普通风扇积尘,其实到时候清洗起来更麻烦!不过还是很有创意的!

网友Y: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