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PIC开发板

楼主(2009-10-15):
大家好
我希望购买一款PIC18F4550的开发板。
要求有USB的Windows驱动程序,以及PIC的USB控制代码。

希望大家能给我推荐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http://www.microchipdirect.com用USB作为关键字搜索得出好多结果。

其中一个是Part Number: DM180021  - MPLAB Starter Kit for PIC18F MCU

          The MPLAB Starter Kit for PIC18F MCU contains everything needed to experience the high performance and versatility of the PIC18F microcontroller family. It includes an on-board debugger/programming capability as well as USB communication, a capacitive touch pad, potentiometer, acceleration sensor, MicroSD memory card, and an OLED display. The board can function as a USB mouse, joystick or mass-storage device (thumb drive) all using the on-board capacitive touch sense pads.
Price (CNY):
Standard Pricing                    Availability:
Quantity         CNY per Unit
1+                 409.79
Easy Checkout, No Business Account Needed!

Ready to ship:
Available On: 20-Nov-2009

网友A:
Part Number: DM163025  - PICDEM FS USB

          The PICDEM FS USB Demo Kit is designed as an easy-to-use evaluation platform for Microchips Full-Speed USB solution. The devices in Microchips new family of full-speed USB microcontrollers fully support USB 2.0 and serial communications of up to 12 Mbit/s. The Demo Kit provides all of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needed to demonstrate and develop a complete USB communication solution.
Price (CNY):
Standard Pricing                    Availability:
Quantity         CNY per Unit
1+                 409.86
Easy Checkout, No Business Account Needed!

Ready to ship:
More available on:
16-Nov-2009

网友A:
Part Number: AC164131  - USB PICtail Plus Daughter Board

          This module enables USB hardware connectivity when using an Explorer 16 and USB- capable plug-in module. Provides support for USB device, host, and on-the-go development.
Price (CNY):
Standard Pricing                    Availability:
Quantity         CNY per Unit
1+                 409.93
Easy Checkout, No Business Account Needed!

Ready to ship:
More available on:
16-Nov-2009

网友B:
不用买开发板, 直接找来4550芯片, 电路很简单, 直接在洞洞板搭电路,  然后去microchip网站下来USB协议栈, 就可以玩USB了.

microchip的USB协议栈写的很好, 你不想深入或想节省时间的话, 可直接在microchip的USB协议栈上开发单片机应用程序, 如果你的USB设备是HID或CCD, 上位机驱动简单, 网上很多资料,  稍稍改改就可以变为自己的.

用4550学USB, 入门很简单, 深入的话, 看你了.

网友C(2010-02-06):
这个级别的板子自己做嘛

网友D:
楼上说的轻松啊

网友C:
USB的东东板子简单,难得是程序

网友E:
USB协议栈MCHP都有,用HID接口吧,免得自己去写驱动。PICKIT2的代码也是开放的,有兴趣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