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p1.2口的电平不变化?

楼主(2009-10-15):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13h
sjmp isv
main:
setb p1.2
setb  ea
setb  it0
mov  tmod, #02
mov  TH0, #0e2H
mov  TL0, #0e2H
mov  r7,  #07h
setb  tr0

sjmp $

isv: mov TH0, #0e2H
      mov TL0, #0e2H
      jb p1.2, cp
     djnz r7, quit
     mov r7, #07h
cp: cpl p1.2

quit:  reti
end

网友A:
逻辑有没问题?

网友B:
定时器0的中断入口地址是000bH
你那是0013H
这里错了
稍改下就行了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一应该是地址问题吧。二就是没有启动eto。
不过好像我没有改地址的时候,我的程序也一点得出正确的结果。

楼主: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0bh
sjmp isv
main:
setb p1.2
setb  ea
setb  et0
mov  tmod, #02
mov  TH0, #0e2H
mov  TL0, #0e2H
mov  r7,  #07h
setb  tr0

sjmp $

isv: mov TH0, #0e2H
      mov TL0, #0e2H
      jb p1.2, cp
     djnz r7, quit
     mov r7, #07h
cp: cpl p1.2

quit: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