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倍频干扰FM频率问题

楼主(2009-10-15):
有哪位大侠处理过晶振干扰收音本振频率的问题?请指教!
比如晶振的频率7.3728MHz,那么倍频会出现在FM频段的12次,13次,14次频率点。让频率自动搜索时会在此几个位置停下来。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这几个频点不会自动停,当然有电台时要停。

网友A:
合理设计本振系统,包括电路及PCB,EMC指标过关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多谢chunyang的回复!EMC测试是OK的。PCB Layout也算比较规范,因为就此问题,修改过多次PCB的Layout。因为此几点是FM本振频率的倍频,而且幅度比较高,就算压低幅度也一样会干扰。

网友B:
EMC测试, 过CE标准, 在暗波室内, 过关的前提是距离3米外的水平极化, 垂直极化, 30~230MHz的场强均不超过EMF 40dbuV/m,
FM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普遍达到6~12dbuV,停台灵敏度20~24dbuV, 适用的天线长度为0.75m, 设你的辐射达到30dbuV/m, 你的天线是在三米之外,收到的信号强度也达到了24dBuV,何况你的天线是长在收音机上的,不停台才怪。
注意检查你的晶振的振幅,把波形搞漂亮点,把谐波压下去。做收音机,停台过关了,EMC扫下来好得不得了。

网友A:
楼上所言甚是,还是EMC指标的问题,本振部份的电路参数和PCB设计至关重要。

网友B:
是啊, 问题是楼主认为EMC测试通过了就算了, 没想到电子设备还要过EMS这一关, 收音机本是灵敏度很高的接收设备, 其灵敏度要远远高于CE/FCC所规定的辐射指标. EMS 可通过球形干扰仪测定.

楼主:
有关4楼PowerAmts提到的EMC水平极化及垂直极化,我的机器都在40dBuv/m以下。振幅也不算高,正弦波形很平滑。现在的问题是:晶振的倍频干扰收音的本振频率,而不是EMC过了,就一定不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