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困惑,望高手指教!线路板该从何学起呢?

楼主(2009-10-15):
原来学的是机电一体化专业,工作了接触基本上不懂的电子行业,我是做电表的,关于线路板该从何学起呢?迷茫啊!

楼主:
怎么就没人指点一下呢?:'(

网友:
先上照片,

网友A:
拿个东西拆了,自己摸摸就会了,不行距再买个新的再拆,再不行买两个,一个拆了,一个做样本,哪儿不会就去查查,最快的方法

网友B:
基本上...
这个。。。
很难!

去找个电工男朋友,手把手的教吧。

网友C:
男电工朋友也行

楼主:
男电工朋友也行
引用 网友C:

还是这个好,哈哈,不能跟男朋友同个行业!

网友D:
最好的方法是有人带带,当然自学也可以,只是会累会慢

楼主:
不是很慢,是相当慢!

网友E:
电工和电子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楼主:
有啥区别?

网友F:
我是学电工的,而以后发展的趋势都是电子技术,唉!落伍了

楼主:
先能够识别最常见到的元器件,然后了解它们的参数和使用方法,接下来再分析用到它们的电路,不懂的请教旁边的人或上网查。呵呵,个人意见。
引用 网友G:

:handshake 谢了,哈哈

网友H:
先画电表上几个放大电路,还有滤波电路,做个PCB线路图,自己再做测试。

网友I:
先从简单的  例如三极管放大电路  激励电路等 多看些简单的电路就会懂的

楼主:
先画电表上几个放大电路,还有滤波电路,做个PCB线路图,自己再做测试。
引用 网友H:

:L

楼主:
先从简单的  例如三极管放大电路  激励电路等 多看些简单的电路就会懂的
引用 网友I:

希望了!:(

楼主:
想画线路板?

1,你要画什么。

第一个问题,你要画什么产品。里面都有什么器件,每个器件的应用电路是什么。

2,熟练画图工具。protel99se的基本设置和操作要熟悉了。

3,熟悉画图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使用protel ...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要有人带我从头学的那种,好人那!

网友J:
乖乖,我发在19楼的回复咋没了?

楼主:
对哦,我都没发现!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自己好像不能删的吧?

网友B:
自己可以删自己的贴的

楼主:
我怎么没有这个功能,是不是等级不够?

网友K:
找人带难啊

楼主:
找人带难啊
引用 网友K:

:(

网友L:
电工和电子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引用 网友E: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请问,在我理解范围好象没有什么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