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新手请教学习LINUX

楼主(2009-10-15):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如何学习LINUX操作系统。给点实际的建议指导,谢谢。

网友A:
看书--->实践--->看书--->实践--->看书--->实践....:lol

网友B(2009-11-15):
入门看啥子书呢?

网友C(2009-12-23):
省略号代表如:安装使用,基本命令操作等等。

网友D:
可以先装个虚拟机,熟悉命令及操作,然后弄下应用编程,然后整驱动。
我还在入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