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9-10-15):
圈圈,我遇到个问题,请你帮忙看看。

目前做了一块板子,目的是替代altera公司的usb blaster下载线,原来这条下载线与PC的usb芯片是FT245,现在要采用cy8c24894来取代FT245,FT245是个没有程序的片子,我现在要用CY8C24894来替代的话,枚举时要注意些什么?

我目前就是把VID ,PID ,BCD码都设置和原来的下载线一样了,插上去PC可以识别我的板子,可是altera的软件还是识别不了我的板子,附件是我用bus hound捕捉的两块板子插上去时候的一些数据,里面有些东西不一样,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能帮我看一下吗?谢谢了!(上面的数据是我的板子,下面的数据是altera的板子)

网友A:
这个比较麻烦,你要搞到驱动和USB芯片之间的数据通信协议,还要搞到USB芯片和JTAG之间的通信协议你才能做。

网友B:
altera的软件回发vender request询问一下FT245的eeprom.估计是这里出了问题。可以参考http://www.ixo.de/info/usb_jtag/ 的程序。

usbjtag.c
case 0x90: // 0xC0, 0x90: read eeprom ([4] has word addr)
     {
        BYTE addr = (SETUPDAT[4]<<1) & 0x7F;
        EP0BUF[0] = PROM[addr];
        EP0BUF[1] = PROM[addr+1];
        EP0BCH = 0;
        EP0BCL = 2; // Arm endpoint with # bytes to transfer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