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例子

楼主(2009-10-15):
一个产品
1:要有串口通讯
2:要有AD转换,10位
3:要接收其他AD芯片的数据
4:工作电压最好5V
5:PCB很小,所以要求芯片面积要小
6:要有内部EEPROM
7:FLASH要求16K以上
8:RAM大于256
9:功耗要小,5V,25℃,8M情况下,功耗小于5mA
10:价格要低
[local]1[/local]

网友A:
PIC16F1936

就怕买不到

网友B:
886和887不行吗?

网友C:
8M情况下,功耗5MA也不小了。

88X的FLASH到不了16KWORD,如果是16KBYTE的话到好商量,否则只能是PIC16F1XXX或者PIC18F了。

楼主:
部分性能对比
型号        功耗(5V,8M,25℃)        FLASH        RAM        EEPROM        I/O        ADC        价格(1K)        备注
ATmega16        12mA        16K,1万次        1K        512,10万次(单字节操作)        32        10位        10元左右        美国,资料较全
PIC16LF1938        2mA        16K,10万次        1K        256,100万次(单字节操作)        28        10位        10元左右        美国,资料较全,技术支持能力强
MSP430F135        3mA(3.3V)        16K,10万次        512        256,10万次(扇区操作)        48        12位        20多元        美国,资料一般,技术支持能力一般
MPC82E54        12mA        16K,2万次        1K多        20K,2万次(扇区操作)        32        无        4.3        台湾,资料一般,技术支持差
STC12C5616AD        8mA        16K,10万次        768        4K,10万次(扇区操作)        27        10位        5.7        深圳,资料一般,技术支持差

楼主:
对比了5个型号的单片机,分别是ATmega16,PIC16LF1938,MSP430F135,MPC82E54,STC12C5616AD涵盖了国内用量比较大的几个供应商
可以看出,现在的PIC某些型号功耗比MSP430还低,EEPROM则是王者,只是价格跟国产芯片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