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linux如下命令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15):
arm-linux-gcc -d_kernel_ -i/friendly-arm/kernel/include -dkbuild_badename=test -dmodule -c -o ad.c ad.c

网友A:
-d_kernel_ : 等同于在ad.c中加" #define _kernel_"
-i/friendly-arm/kernel/include   : 指明ad.c中的头文件存放路径是/friendly-arm/kernel/include
-dkbuild_badename=test : 等同于在ad.c中加" #define _kbuild_badename test"
-dmodule: 等同于在ad.c中加" #define module"

-c -o ad.c ad.c: 估计你书写错了应该是 -c -o ad ad.c吧?
                 意思是把ad.c通过arm-linux-gcc编译生产可执行性文件ad  同时输出object文件ad.o

可以参考一下 gcc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