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断子程序中能否使用return

楼主(2009-10-15):
请问C51中断子程序中能否使用return 强制退出中断,以前一直没这么写过 也没见过,今天听人家说可以 我一下子懵了 可以不可以都说不出个原因来,因此向大家请教 谢谢

网友A:
return一般放在末尾吧   有放在半山腰的么? 没有吧

网友B:
应该可以吧,看一下反汇编代码,如果return对应的反汇编代码的返回指令是RETI就可以,如果是RET就会有问题了,因为51MCU在一个中断服务的过程中是屏蔽其它同优先级的中断的,如果没有RETI而返回,就会一直屏蔽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当有条件判断的时候可能有分支的时候,你的意思就是可以在里面用的? 如果不写的话中断子程序末尾是不是有一条默认是“retur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没看到代码 只是别人告诉我他这么用结果可行。  听你一说我大致明白了 再次谢谢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编译器这点智能应该还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 我以前在中断子程序末尾也不加return  那末尾返回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条隐藏的默认的“return”?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就是当有条件判断的时候可能有分支的时候,你的意思就是可以在里面用的? 如果不写的话中断子程序末尾是不是有一条默认是“return”?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个资料 你就会懂了吧 这是我以前读过的

网友B:
不是隐藏的默认的“return”。编译器在编译一个普通的C51函数的时候,会在函数的结尾处生成RET指令,而编译C51的中断服务函数的时候,会在结尾处生成RETI指令。可以理解为,那个结束的大括号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函数结束了。

网友A:
中断程序里面加return我还真没加过!

撇开中断不谈,就说普通的函数。

我是这样弄的  第一是return放末尾 第二是 return的量的类型与函数类型一致。好像就这两点吧
嗨 我以前做过总结的 后来给弄丢了

如果函数末尾没有return 并且函数名字前没有void,那么也是会返回值得,返回一个不确定值。
这是谭浩强的书说的。知道这回事就行。我以前试过是这样的。 不过不一定所有编译器都这样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正看你资料

网友A:
请问C51中断子程序中能否使用return 强制退出中断,以前一直没这么写过 也没见过,今天听人家说可以 我一下子懵了 可以不可以都说不出个原因来,因此向大家请教 谢谢 ...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帖子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强制退出中断,即使能正确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好的 我只想弄明白return在中断里面能否到达正常退出的问题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A:
哦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还有一点 就是 返回 指针时要特别 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懂你要表达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单单写个return是不是起到RETI的作用

网友A:
是的。前面那人说的对!普通函数return是RET  中断return是RETI。
不过可以说成是不加return时,隐藏了个return。

不是隐藏的默认的“return”。编译器在编译一个普通的C51函数的时候,会在函数的结尾处生成RET指令,而编译C51的中断服务函数的时候,会在结尾处生成RETI指令。可以理解为,那个结束的大括号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函数 ...
引用 网友B:

网友A:
哦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还有一点 就是 返回 指针时要特别 注意!!!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要说 一个特例:

就是当有并列结构时,可以从子程序的多个位置返回。

函数名(a . b)
{
     if (a > b) {
           return 萝卜;
     }
     elseif (a < b){
           return 白菜;
     }
     return 地瓜;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明白,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D:
中断中,不管你是return 萝卜;还是return 白菜;
都没用的。

参数直接丢弃或者编译报错;然后,跳到最后一个括号处,执行隐藏的恢复现场、RETI

网友D:
10楼是对的,一般编译器也都会这样子设计

不是隐藏的默认的“return”。编译器在编译一个普通的C51函数的时候,会在函数的结尾处生成RET指令,而编译C51的中断服务函数的时候,会在结尾处生成RETI指令。可以理解为,那个结束的大括号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函数 ...
引用 网友B:

网友E:
可以用,我当go语句用,可以直接退出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想bhsdlmj的意思应该是普通函数里

网友F:
第一次来发现这个论坛大家好热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的确很热情 切身体会啊

网友G:
可以在函数内部的任何一个地方return的,包括C51的中断函数。你觉得到某个地方需要退出该函数时,写上return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 谢谢 好心人真多啊

网友H:
应该可以吧

网友I:
如果在中断程序语句之间加return,就是退出中断的意思,退出中断这个函数;如果在中断程序末尾加return,那几乎一点作用都没有,加不加也没什么影响,除非定义的中断函数还有其它特殊用途,return可以返回一个控制。
中断子程序也只不过是一个函数而已,只是有特殊意义。

网友J:
圈圈成ufo了。。。

网友K:
return一定要放在最后一行,没有这个说法!
放哪行都行。

网友L:
假设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有某个条件达到了需要退出中断
我一般这样写:
void *****()
{
……
……
if(条件符合)
{
goto loop;
}
……
……
loop:
}

网友M:
为什么不试一下呢,很难有试得条件吗?

网友D:
羡慕,圈圈牌ufo一出现就有人加分

网友N:
当然可用,估计是好多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void"返回类型是不允许用return的:L
void XXX(void)
{
    if(条件1)
    {
        执行语句1;
        return;
    }
    else if(条件2)
    {
        执行语句2;
        return;
    }
    else
    {
         执行语句3;
        return;
    }
}

网友D:
汗~

估计没人这么认为吧?

网友O:
return的“语义”会跟随具体的“函数类别”(包括ISR)变化地。

楼主:
回复 网友O:
恩 明白了 谢谢

网友A:
汗~

估计没人这么认为吧?
引用 网友D:

我也给你评分了啊  在两个byte凑成1个16位的那个帖子!!
只不过没有通知你!! xwj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P:
当然可以。

网友Q:
驻足看一下
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但我想要学会问,学会带着自己的思考去问
谢谢!

网友R:
强烈建议用C语言调试程序时,经常看看汇编代码,说不定会给你带来惊喜!

网友S:
没有问题的,放心的用吧,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T:
return 的意思是要退出这个函数。
至于是“RETI”还是"RET",跟return没有关系,跟函数有关系。

例如:
void TO_ISR(void) interrupt 1
{
……
return;
……
}
编译后为:
……
SJMP C:0123
……
C:0x0123   XX  RETI(不是中断函数则为 RET)

网友U:
明确的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