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采集电机电压电流LCD显示出来,一般怎么做?

楼主(2009-10-15):
传统的都是接电压表,电流表显示的;
我想在LCD屏上显示,有没有好的方法啊?
有没有转化为数字信号的模块啊?
自己搭电路是不是很复杂啊?

网友A:
学会使用ADC;
学会根据欧姆定律设计基本的分压、分流、电流电压转换;
学会用运放搭建自流放大电路

楼主:
电路知识还要努力学啊!
惭愧,
1:会,
2:分压分流会,电压电流转换,不会
3: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