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F2812屏蔽中断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10-1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在网上找了篇**:《基于TMS320F2812事件管理器的一种测频方法.doc》。见附件。
   里面有段话,不清楚。如 "这里第一次捕捉屏蔽中断,第二次设置为和第一次捕捉相同的跳变沿捕捉,并开中断。"
   我这样考虑的:事件管理器Eva初始化由 void InitEv(void){} 完成并已开捕捉中断,我认为第一次捕捉也会进中断。
   这个测频率的程序我基本是按照这篇**做的,能测到频率。可是就是有上述不理解之处。请朋友们指导,谢谢!!

网友A:
那得看你的寄存器怎么设置了

网友B:
恩,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楼上的朋友好,谢谢能参与我的问题。我程序寄存器是这样设置的:

  EvaRegs.T1PR = 0xFFFF; //周期寄存器设为FFFF
  EvaRegs.T1CNT=0; //计数寄存器
  EvaRegs.T1CON.all=0;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EvaRegs.T1CON.bit.TMODE=2; //连续增计数模式     EvaRegs.T1CON.bit.TPS=5; //64分频 ?32分频 EvaRegs.T1CON.bit.TENABLE=1; //使能定时器
EvaRegs.CAPCON.all=0; //捕捉控制寄存器 EvaRegs.CAPCON.bit.CAPQEPN=1; //使能捕捉 EvaRegs.CAPCON.bit.CAP1EDGE=1; //检测上升沿 EvaRegs.CAPCON.bit.CAP12TSEL=1; //选定时器1 EvaRegs.CAPFIFO.bit.CAP1FIFO=0; //CAP1FIFO空 EvaRegs.EVAIFRC.bit.CAP1INT=1;//清捕获中断1标志位EVA中断标志寄存器C) EvaRegs.EVAIMRC.bit.CAP1INT=1; //捕获1中断使能 (EVA中断屏蔽寄存器C)

现在我上传我的测频率的pjt文件,请各位高手指导,不胜感谢!!

网友C:
感觉设置没什么问题啊
坐等高手

楼主:
  谢谢朋友参与,既然寄存器设置为开中断了,如下:
  EvaRegs.EVAIMRC.bit.CAP1INT=1; //捕获1中断使能
  这句话:"这里第一次捕捉屏蔽中断,第二次设置为和第一次捕捉相同的跳变沿捕捉,并开中断。"
   不好理解?我认为每次捕捉都会进入中断程序。
  请各位朋友指导!

网友A:
如果是这么设置的,还真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那这个程序你在片子上运行了吗?是第一次就进入中断吗?

网友B: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写错了

网友A:
能说的明白些吗?我看不出哪个寄存器设置错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参与,我查阅了关于捕获的相关内容,“第二次捕获使相应的捕获中断标志位置位”,我的理解是:第一次捕获不会使中断标志位置位。这样理解不知对否?谢谢大家!

网友D:
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