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9-10-15):
我输入电压为0--0.06V,输出是0--5V,请问图中的R1阻值怎么确定呢?

楼主:
放大倍数我会计算,就是这个R1怎么来确定呢?反向放大时R1=Rf//Ri,那这个呢

网友A:
R1对增益无影响,但如果考虑静态失调的话,
R1=Rf//Ri = R4//(R3+R2)

提醒:
1、你的增益计算有误差
2、LM358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可达不到VCC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