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的放大问题

楼主(2009-10-15):
我输入电压为0--0.06V,输出是0--5V,请问图中的R1阻值怎么确定呢?

网友A:
只跟你的信号频率有关。

网友B:
理论上和R1大小无关。R1只是前级输出的负载电阻,以加R1不会引起前级输出电压下降为原则。

网友C:
LZ,
在另一个贴中已经恢复你了,不要到处发帖。

网友D:
发一个帖子就足够的,放心

R1确实与放大倍数无关。因为它不影响反馈环路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