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集成芯片的标识问题

楼主(2009-10-15):
各位:
     我入门较慢,我想知道数字集成芯片正面的文字标识代表什么含义?例如:

            MC14511BCP
            CPBV0309
     请教各位以上问题,谢谢!

                                               rose12

网友A:
MC14511BCP===>型号、封装、温度等级等等
CPBV0309==>生产工厂、产地、批号、日期等等
更具体的内容你应该看这个芯片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