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块双面感光板,遇到些问题,请教下~

楼主(2009-10-15):
我是用altium designer6.9画的,第一次画,本来这个是可以单层搞定的,但是技术不行,只能搞双层了,看了徐小剑的那个帖子  有些感悟,不过还是有点问题  请教下各位了

就是我要把双面导出来去打印怎么导,让他是1:1比例的,我用智能pdf弄出来了  但是那个大小不定,我不知道打印出来到底是多大,请问怎么办,还有顶层我想翻转过来打印,这样打印面就能贴着感光板了,这个怎么弄呢,还有就是曝光的时候,我用普通的台灯行不行呢,灯管是那种节能灯形式的,没办法,现在没什么大太阳了~~问题有点多,还请大家多包涵~谢谢了

楼主:
肯定有问题,我在pdf时  查看原始大小,结果占了大半个a4纸,可板子实际只有10*13cm

网友A:
先熟悉软件,选择1:1打印,是否镜像可以选的;没必要打成PDF啊

至于曝光,自己去搜索“用感光板制作电路板全程图解”

楼主:
先谢过X叔,可是打印店没有这软件啊,我只能导出来去打印哦

网友A:
哦,
装个Snag it,然后打印到它的虚拟打印机,图片用GIF不要用JPG
记得修改打印机分辨率,不要太低
到打印店再选择对应的分辨率1:1打印,最好先预览一下

PS:
Snag it也支持保存成PDF,但不确定比例是否准确。

楼主:
ok,再次谢谢 我去试试看

网友B:
智能pdf???
我用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自带的虚拟打印机打印出来的PDF还没试过大小不符合

想问一下楼主用什么纸打印的??

楼主:
智能pdf是altium designer的功能,就是把整个工程的各部分都做成pdf    我是想拿这份pdf去打印的

楼主:
X叔介绍的软件不错,挺好的,在研究研究:lol

楼主:
x叔  还在不在? 我用那个软件打出来了  然后就跳到那个编辑界面   相当一个截图  可是那个图是6774*4712的,巨大  不是1:1啊

网友A:
就是要巨大啊,然后让打印店用Photoshop按对应分辨率出图即可

楼主:
可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图应该按着什么分辨率打出来啊:funk:

网友B:
貌似变得好复杂。。。

楼主:
是挺复杂的,反正我现在还没底,当初为了画图学altium才用了3天  可这怎么打印搞了一个星期了  还是不知道

网友B:
???
要不装个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使用PDF虚拟打印机输出PDF格式文件
office装了完整版本的话 也会有虚拟打印机  可以输出DOC格式

话说回来,我觉得问题是在于altium designer6  智能pdf 的使用上面,我猜是属性设置方面的。。(纯属猜测)

网友C:
下个绿色版在U盘,再去打印。

楼主:
额 楼上说的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根本没什么设置,几步就完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搞通

网友D:
回复 楼主:

注意:该叫徐公子,叫X叔,把他叫老了

网友E:
你要选择1:1打印,安装pdf creater,这个是开源的软件,还不错,打印到它的虚拟打印机上面.
或者安装pdf factray,用pdf文件打印的时候,也要选择1:1打印

楼主:
谢谢楼上 不过我暂时决定用x叔的那个办法了   下午去打印店试试  不行再回来换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是为了把我叫年轻嘛

网友F:
在File-->Page Setup中的Scaling,可以设置1比1打印,如果装了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可以1比1转成PDF。

网友G:
曝光的话把它放在平时家用的日光灯下大概5CM的距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