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Main和多线程死锁

楼主(2009-10-15):
来源:http://blog.csdn.net/guke1978_123/archive/2006/03/16/625773.aspx

关于本文本文是我在查一个ATL singleton中的线程为何不能完全退出的bug时,查阅多本相关书籍,做了多个测试程序得出的结果。如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指正。
正文Windows操作系统中,DLL(动态链接库)技术有很多优点。例如,多个应用程序可以共享一个DLL文件,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大大缩小了应用程序的执行代码,有效地利用了内存,而且DLL文件作为一个单独的程序模块,封装性、独立性好,有利于提高软件开发和维护的效率。
DllMain是可选择的DLL入口指针,当进程和线程启动和终止时被系统调用,分别进行创建资源和释放资源等操作,特别地,也可以在DLL被装载进进程空间时(即DllMain响应DLL_PROCESS_ATTACH通知时)创建线程,在DLL从进程空间卸载时(即DllMain响应DLL_PROCESS_DETACH通知时)结束线程。但是,在DllMain无论是创建线程还是结束线程,都特别要注意一个规则,那就是DllMain的顺序调用规则。
1DllMain的顺序调用规则Windows操作系统中是顺序调用DLL的入口函数DllMain的。当进程被创建时,系统也为该进程创建了一个互斥对象。每个进程都有它自己的互斥对象。进程互斥对象的一个作用是,序列化在需要调用DllMain 4种情况下DllMain的执行:DLL_PROCESS_ATTACHDLL_THREAD_ATTACHDLL_THREAD_DETACHDLL_PROCESS_DETACHDLLDllMain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指示出调用DllMain的原因。
DllMain创建线程或终止线程时,如果违背了DllMain的这个顺序调用规则,程序就会发生死锁。下面就DllMain创建线程和终止线程两种情况下的死锁分别进行讲述。
2DllMain创建和终止线程时的死锁2.1、装载DLL时创建的线程的为什么没有运行    考虑在一个多线程程序中,某个DLL被加载进程地址空间时,该DLLDllMain启动了一个线程,然后立即调用一个应答事件对象的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以确认在继续进行其余的DllMain处理之前,新产生的线程能够正确地执行一些操作。类似的代码如下:
//----------------------start
------------

HANDLE
g_
thread_handle =NULL;
//
DLL内部线程的句柄

DWORD
g_
thread_id =0;
//
DLL内部线程的ID

HANDLE
g_hEvent=NULL;//
应答事件的句柄

DWORD
WINAPI
InSideDll_ThreadProc( LPVOID
p )

{

/* 表示一些操作。
如果“---- operations.----”被打印到Output窗口中了,
说明本线程函数在被执行了。 */

OutputDebugString(“---- operations.---- \n”);

/*

InSideDll_ThreadProc
的操作完成后,

通知在g_hEvent处等待的线程,可以继续运行了。*/

SetEvent(
g_hEvent);

return

1;

}

BOOL
APIENTRY
DllMain( HANDLE
hModule,

DWORD
ul_reason_for_call, LPVOID
lpReserved )

{

switch (ul_reason_for_call)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DLL
正在映射到进程地址空间中

{

// 禁止线程库调用,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INSTANCE)hModule);

//
创建DLL内线程使用的事件对象

g_hEvent = ::CreateEvent( NULL, FALSE, FALSE, _T("hello11" ));

//
创建DLL内线程对象

g_
thread_handle = ::CreateThread(NULL,0,

InSideDll_ThreadProc,(LPVOID)0,0,
&( g_
thread_id) ) ;

//
等待刚创建的线程完成相关操作

::
WaitForSingleObject( g_hEvent, INFINITE );

//
清除资源

::CloseHandle(g_thread_handle);

g_
thread_id = 0 ;

g_
thread_handle = NULL ;

::
CloseHandle(g_hEvent);

g_hEvent=NULL;

}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 DLL
正在从进程地址空间中卸载

break;

}

return
TRUE;

}

//----------------------end
------------

       如果对这样的程序进行调试,通过Call Stack窗口可以看到该程序正在等待DllMain内部的线程处理,而Output窗口中也没有打印出“---- operations.---- ”语句。可见线程函数InSideDll_ThreadProc根本就没有得到运行的机会。
结合DllMain的顺序调用规则,答案就很简单了。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第一个线程LoadLibrary的调用引起操作系统获取进程互斥对象并以DLL_PROCESS_ATTACH值调用该DLLDllMain。该DLLDllMain函数产生第二个线程。无论何时当进程产生一个新线程时,操作系统将获取进程互斥对象,以便于它可以为DLL_THREAD_ATTACH值调用每个加载的DLLDllMain函数。在这个特定的程序中,第二个线程阻塞,因为第一个线程还保持着进程互斥对象。不幸的是,第一个线程然后调用WaitForSingleObject确认第二个线程能够正确地完成一些操作。因为第二个线程被阻塞在进程互斥对象上,这个进程互斥对象还被第一个线程所持有,而第一个线程要等待第二个线程从而也被阻塞,结果就导致了死锁。如下图所示。

       另外,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函数并不能解除这种死锁,相关原因在《Windows核心编程》一书中有更详尽的描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2.2、卸载DLL时内部线程为什么没有完全退出估计很多人都知道装载DLL过程中的多线程死锁是因为DllMain的顺序调用规则,但是很少人了解卸载DLL过程中的多线程死锁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例如,如果一个DLLDllMain的代码写成下面的形式,且 进程中有至少一个DLLDllMain没有调用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函数的话,那么卸载该DLL过程中就会因为DllMain的顺序操作特性带来DLL内部线程没有完全退出的错误。
//----------------------start
------------

HANDLE
g_
thread_handle =NULL;
//
DLL内部线程的句柄

DWORD
g_
thread_id =0;
//
DLL内部线程的ID

HANDLE
g_hEvent=NULL;//
应答事件的句柄

DWORD
WINAPI
InSideDll_ThreadProc( LPVOID
p )

{

while(1){

//
收到通知就退出线程函数

DWORD
ret = ::WaitForSingleObject( g_hEvent, INFINITE );

if(WAIT_TIMEOUT = =ret|| WAIT_OBJECT_0 = =ret) break;

}

return
true ;

}

BOOL
APIENTRY
DllMain( HANDLE
hModule,

DWORD
ul_reason_for_call,

LPVOID
lpReserved

)

{

switch (ul_reason_for_call)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
线程正在映射到进程地址空间中

{

//
创建DLL内的线程使用的事件对象

g_hEvent = ::CreateEvent( NULL, FALSE, FALSE, _T("hello11" ));

//
创建DLL内的线程对象

g_
thread_handle = ::CreateThread(NULL,0,

InSideDll_ThreadProc,(LPVOID)0,0,
&( g_
thread_id) ) ;

//
禁止线程库调用,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INSTANCE)hModule);

}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 DLL
正在从进程地址空间中卸载

{

//
通知内部的线程g_thread_handle 退出

::
SetEvent(g_hEvent);

//
等待内部的线程g_thread_handle 退出

::
WaitForSingleObject(g_thread_handle, INFINITE ) ;

//
清除资源

::CloseHandle(g_thread_handle);

g_
thread_id = 0 ;

g_
thread_handle = NULL ;

::
CloseHandle(g_hEvent);

g_hEvent=NULL;

}

break;

}

return
TRUE;

}

//----------------------end
------------

上述代码的流程是这样的:

(1)
装载DLL时,创建一个
DLL
内部的线程g_thread_handle及事件对象g_hEvent,且线程g_thread_handle在事件对象g_hEvent上等待。

(2)
卸载DLL时,通过SetEvent(g_hEvent)通知线程g_thread_handle退出,随即调用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等待线程g_thread_handle终止运行。如果线程g_thread_handle终止运行,则执行清除工作。

但是如果对这样的程序进行调试,就会发现程序在退出时该DllMain没有退出,等待了很长时间也没有退出。
查看了一下线程Call Stack窗口,注意到程序正在等待DllMain内部的线程g_thread_handle的退出。尽管线程g_thread_handle的线程函数已经返回了,但是整个g_thread_handle线程走到了操作系统的ntdll.dll中并没有完全终止,从而导致整个DLL不能顺利释放。
       线程g_thread_handle为什么没有完全退出呢?
原来,线程函数返回时,系统并不立即将它撤消。相反,系统要取出这个即将被撤消的线程,让它调用已经映射的DLL的所有带有DLL_THREAD_DETACH值的、且没有调用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函数的DllMain函数。DLL_THREAD_DETACH通知告诉所有的DLL执行每个线程的清除操作,例如,DLL版本的C/C++运行期库能够释放它用于管理多线程应用程序的数据块。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函数告诉系统说,特定的DLLDllMain函数不用接收DLL_THREAD_ATTACHDLL_THREAD_DETACH通知。
但是,系统是顺序调用DLLDllMain函数的。
当线程函数返回时,系统检查进程中是否存在没有调用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函数的DllMain函数,如果存在,系统就以进程的互斥对象的句柄作为第一个参数,在线程内部调用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一旦这个将要终止运行的线程拥有该进程互斥对象,系统就让该线程用DLL_THREAD_DETACH的值依次调用每个没有调用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函数的DLLDllMain函数。此后,系统才释放对进程互斥对象的所有权。
在本例所述的应用程序中,进程的退出引起操作系统获取进程互斥对象使操作系统可以为DLL_PROCESS_DETACH通知调用DllMain()。该DLLDllMain()函数通知线程g_thread_handle终止运行。无论何时当进程终止一个线程时,操作系统将获取进程互斥对象,以便于它可以为DLL_THREAD_DETACH通知调用每个加载的、没有调用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函数的DLLDllMain函数。在这个特定的程序中,线程g_thread_handle当线程函数返回后就阻塞了,因为CMySingletonDllMain()所处的线程还保持着进程互斥对象。不幸的是,DllMain所处的线程然后调用WaitForSingleObject确认g_thread_handle线程是否完全终止。因为g_thread_handle线程被阻塞在进程互斥对象上,这个进程互斥对象还被DllMain线程所持有, DllMain线程要等待g_thread_handle线程从而也被阻塞,结果就导致了死锁。如下图所示:

       注意,从图2可以看出,如果当前进程中的所有 DLL都调用了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函数,那么上述代码中的DLL也能正常退出。曾经写过一个程序,除了加载一个这样有问题的DLL没有加载其他DLL(系统的DLL除外),程序能够正常退出。
3、结论    很显然的一个教训就是在DllMain内部应该避免任何Wait*调用。但是进程互斥对象的问题不仅仅限于Wait*函数。操作系统在CreateProcessGetModuleFileNameGetProcAddresswglMakeCurrentLoadLibraryFreeLibrary等函数中在后台获取进程互斥对象,因此在DllMain中不应该调用任何这些函数。因为DllMain获取进程互斥对象,所以一次只能有一个线程执行DllMain

ATL singleton
FinalConstruct函数和FinalRelease函数分别是DllMain在响应DLL_PROCESS_ATTACHDLL_PROCESS_DETACH被调用的,所以也要同样注意本文所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