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TXMEGA32A4锁死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9-10-15):
在测试过程中,在编熔丝位时采用了随机数,结果RST引脚功能被禁止了,之后这颗芯片就再也不能被编程了(RST脚是PDI的时钟引脚)。本想用JTAG方式还原,但是资料上又没有说明JTAG是如何分布的,这个问题卡了我好久,希望ST的高手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A:
不知在哪听说的,RST引脚功能被禁止好像不能通过软件的方法解锁

网友B:
关于锁死的问题随便那么一搜就可以看到一大堆,何不参考参考

网友C:
A4没有JTAG接口,只有PDI接口。RST不能用就是PDI没法介入了,难道就报废了?

网友D:
请看下面手册上的话
For some system critical features it is possible to program a fuse to disable all changes in the
associated I/O control registers. If this is done,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change the registers from the user software, and the fuse can only be reprogrammed using an external programmer. Details on this are described in the data sheet module where this feature is available.

fuse修改了rst管脚功能后,只能用外部烧写器改回来,应用程序是不能修改的,自己搞个外部ISP功能的烧写器重烧吧

西尔特的编程器可以烧录ATXMEGA系列,自己看下吧 http://www.xeltek.com.cn/

网友E(2009-11-27):
楼主用的啥仿真器测试的?
借几片来测试测试?

网友F(2010-05-27):
我锁定了lockbits位
mkll-cn居然说他们的仿真器不是外部编程器

网友G:
看来不能随便犯错,重新烧比较麻烦

网友H:
我锁定了lockbits位
mkll-cn居然说他们的仿真器不是外部编程器
引用 网友F:
真够晕的

网友F:
唉 没办法
中国人自己做的东西  不能太相信
一下 20多块废了

网友I:
看来我的EP868要增加XMEGA的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