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tudio2008出错

楼主(2009-10-15):
不知道是不是bug。
但是老出现,根本就没法再用了

网友A:
没碰到过,帮顶

网友B:
请问您用的是最新版3.2.2吗?能否详细描述一下出错的环境,比如用的是什么工具链,TKStudio自带的例子工程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在做什么操作下会出现?同时如果您方便的话,请把工程发到我们邮箱tkstudio@zlgmcu.com,这样我们可以更快地定位到问题的所在。

楼主:
用了最新版
用G++ ARM连接
在调试状态下,点击观察窗口(跟踪变量的那个),就出现1楼的提示错误.
下面是工程代码,超简单.

网友B:
您的工程我们这边测试过了一切正常,问题没有得到重现。

楼主:
是不是
visual studio runtime
的问题

我的电脑里装了 C++builder 2007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