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P16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0-15):
(无正文)

网友A:
端口可能坏掉,过流导致。
建议所有和外界有联系的IO串接电阻,对地接电容。

楼主:
那个不是,我是把单片机,与P16脚之间的所有元件都换了,其它功能都正常。

楼主:
我终于把那个修好了,是P1.1口有短路的很微弱的短路。

网友B:
胖子,好样的。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