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储存器如何编址

楼主(2009-10-15):
经常看到单片机程序中对片外储存器进入编址,而教材中也只说有什么“统一编址”和什么“独立编址”,但我们在程序中看到的具体地址又是如何得出的呢?

网友A:
看具体硬件连接情况。
P2,P0口试如何接的

楼主:
能说具体一点吗?
比如说p0口的地址是:80h,那么他连接的外储存器是怎么定义地址的?

网友B:
P0口是地址总线低8位,P2口是高8位。

楼主:
P0口是地址总线低8位,P2口是高8位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如上图,要选中片外存储器,首先P2.7得保持为低电平,P0口和P2.0到P2.3作为2732的地址线可以为高电平也可以为低电平,P2.4,P2.5,P2.6没有用到,这里全取高电平的话,那么P2,P0也就是01110000 00000000——01111111 11111111
也就是7000H——7FF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