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自动布线了……

楼主(2009-10-15):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不要用自动布线。
如果需要自动布线,请优化你的自动布线选项。网络之间最小间距,电源线宽度,信号线宽度,导线最小宽度。如果想不最优,可将铁片电阻电容焊盘适当加大,并且加大焊盘间距。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